苹果手机不充电问题的常见故障原因及排查方法

楼主(2021-07-25):
故障现象一:插数据线没反应,不联机不充电
排查方法:自然损坏的机器,常见于u2损坏,可以通过尾插测量板的对地阻值对比,开机电流大小判断

可以单独插数据线,不插电池,测量公共点电压,如果0.6v左右,u2有可能,测量开启信号去判断,比如苹果x的信号,正常电压0v,如果3.3v高电平,换掉u2试试

故障现象二,显示充电,不进电
这个重点排查公共点供电输出部分,还是拔掉电池,测量公共点电压,有4.2v则排查开关,无4.2,则排查4.2v公共点供电输出部分,比如下图中,c3361短路,l3340虚焊都有可能导致无4.2

其他的问题,就细心点,不墨迹啦

网友:
可惜手工问题没有练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