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710-14isk ISL95520 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21-07-25):
机器型号:YOGA 710-14 ISK主板板号:LA-D471

机器故障:摔了以后就不开机了,同行送来的,说是回收了,屏烂了,已经拆了
拿到以后差电源试了一下,待机0.00,测量电源接口处有19.5V ,第一个隔离管PQ301 没导通,控制极0V,直接去看ISL95520 ,

这个图是迅维找的,不知道是什么机器的,测量18脚DCIN 0V
这种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电路布局一般大差不差,双二极管不确定有没有,因为有的机器是分成两个二极管设计的,但10欧电阻哪个机器可都少不了,仔细观察一下,芯片这边没有10欧电阻,主板反过来,看芯片背面,立马发现端倪,还真有个双二极管,就是摔掉了

PD301,连元件标号都是一样的,就像为我量身打造,哈哈
找个双二极管补上,电容焊好,通电一试 ,还是待机0.00,我是三位数显的表,不是那么精确,测量18脚已经19V ,19脚已有5.1V输出,再测量 PQ301 PQ303 控制极已经有25V ,PR301已经有19V ,继续测量公共点电压已经7.1V ,一切正常,开关按一下,电流很好,接屏也亮机了,正常修复。

因为有个贴子把95520说的比较详细了,我把他的贴子引过来,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下
【新提醒】ISL95520 要哪些条件过保护隔离啊!-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网友A:
看到掉的件是不是顿时神清气爽! 哈哈

网友:
这机器是捡钱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掉的件是不是顿时神清气爽! 哈哈

不错,看到掉件,哪怕板子再烂,都得高兴一下,就是后边是笑的灿烂还是愁眉苦脸,还得看情况

网友:
这种板应该直接送给船长  给船长高兴高兴

网友B:
修到一台dell15-5559机器用的也是95520芯片换了芯片也不行,ec也换了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到一台dell15-5559机器用的也是95520芯片换了芯片也不行,ec也换了难搞

是不充电还是不过保护隔离?估计你是不充电吧,保护隔离比较好修一点,条件仔细查查

网友:
掉件了,楼主细心

网友:
你这个真的捡漏了我修到一台la-d071p用到的也是95520芯片隔离不过ec也换了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保护隔离上管g级无电压,充电芯片第二脚acok无电压,正常应该3.42v死活没有怀疑CPU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95521h和95520芯片通用吗我是代换的看图纸这两个芯片脚位一样的

网友(2021-10-06):
这机通病不过保护隔离。100电阻击穿,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到一台dell15-5559机器用的也是95520芯片换了芯片也不行,ec也换了难搞

是不充电95520芯片有点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