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双敏GTX560SE的简单维修

楼主(2021-07-25):
这张卡的故障是开机不认卡,不认卡的这种,先查供电然后是时钟,复位。
上电开机测GPU供电0.9V正常,显存供电1.5V正常,
锁相环电压0.5V这个不正常正常要1.05V,先从他开始查起。

供电芯片是APW7145,查了一下资料需要测量的有:2脚VIN输入,6脚EN,4脚FB反馈
这里测量的结果是
VIN 12V    正常
EN   3.3V  正常
FB   0.3V   这个不正常
FB作为反馈引脚正常电压应该在0.8V或0.6V(因芯片的不同而异)
这颗芯片FB正常电压为0.8V是正常的
到这里有的朋友已经猜到了,就是这颗芯片坏掉了
因为查看这颗芯片的电路图得知Vout经过两颗分压电阻到4脚FB
在FB脚的电压低于0.8V的时候芯片控制LX输出
在FB脚的电压高于0.8V的时候芯片控制LX关断输出
所这个电压只有0.3V芯片输出也不正常就可以判断芯片损坏或外围电路损坏
测量分压电阻正常,果断更换芯片。
最后,维修成功,正常亮机。
新手第一次正经发帖,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正。

网友:
学到来,嘻嘻嘻

网友:
这卡还有什么维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