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暂时维修好求PA102FDG 可以不要不?

楼主(2021-07-25):
小白一个,电脑只会换主板,维修很少,最近有在学习,也是瞎猫捉死老鼠的方式在维修,但也维修了几片!!

也是在论坛 里找相关贴子,推断了修!!

今天遇到一个华硕P8H61    开机老是不正常,卡 62  要不就是9A  查查资料内存显卡方面。。之前这个主板配的一片独显风扇以常年不转。所以考虑到是显卡方面

一般性电压也不是太会。无意是查到如图PQ37  管子  PA102FDG   G电源不正常,一会7V  一会8V  也有9V  的 也不知道是干什么 用的,直接去掉了!

这是以去掉的图。。然后开机正常了。找半天也没有找到什么可以代替的,所以就没有装。。

我就是想问一下各位大神,这个不装,有没有影响。。也没有什么图纸。。存瞎修!!不过开机十几下一切正常!!!

忘指点一下!!!!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替!!!

网友:
感觉是主板系统风扇用的  因为电子这边你遮住了看不到 如果是 可以不要

网友:
这个不影响用的  放心收金吧

网友A:
感谢楼上的,小白学习了!!!!

楼上正解,感谢你的信息,正是系统风扇的。

后来在测试时发现有时也找不到显卡。或是死机 刷BIOS ,但发现这个主板的最后一版4306不是太稳定后来用4305版本的BIOS ,也装了系统,没有事了!!

在后续的维修中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显卡插槽那有磨损,多出来的塑料皮挡针脚了。。用刮刀果断去除。。

安装系统测试一晚没有问题。小白维修的乐趣就是能修好!!!!

再次感觉了,我也在不断学习中。。。。。谢谢!!

网友:
都是猛男!

网友:
系统风扇控制的 可以不安装

网友:
小白?我不信

网友:
有图纸就好查。要不就只有跑线路才知道。

网友:
看帖是一种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上的,小白学习了!!!!

楼上正解,感谢你的信息,正是系统风扇的。

后来在测试时发现有时也找不到显卡。或是死机 刷BIOS ,但发现这个主板的最后一版4306不是太稳定后来用4305版本的BIOS ,也装了系统,没有事了!!

在后续的维修中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显卡插槽那有磨损,多出来的塑料皮挡针脚了。。用刮刀果断去除。。

安装系统测试一晚没有问题。小白维修的乐趣就是能修好!!!!

再次感觉了,我也在不断学习中。。。。。谢谢!!

老板的技术真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