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 va-503+ 586 古董主板

楼主(2021-07-25):
主板20针ATX供电 1 2  11 针无阻值,查了说明 1 2 11 工作电压3.3V
请求大神指点迷津,这个板子主要是怀念我第一台电脑。

网友A:
  有多久没有开机了???

     把内存 CPU都插上。。还有诊断卡有没有  跑下码

网友B:
怎么老1 第一次见

网友C:
这主板是什么工控上面的电脑主板吧  快20年了

网友D:
这是个经典............瞬间勾起了当年我的维修回忆!

网友D:
SOCKET7,当年我用的是SOCKET462,AMD K6-II 350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多久没有开机了???

     把内存 CPU都插上。。还有诊断卡有没有  跑下码

这还能开机吗??1 2 11   3.3v无阻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是什么工控上面的电脑主板吧  快20年了

是滴。20多年了呀!手上还有多套这样配置,DOS6.22   WIN3.X   WIN95   WIN98    WINME       WIN2000   WINNT  通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经典............瞬间勾起了当年我的维修回忆!

还能不能维修啊!期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老1 第一次见

20多年了呀!难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是什么工控上面的电脑主板吧  快20年了

不是工控,就是家用电脑,有20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CKET7,当年我用的是SOCKET462,AMD K6-II 350CPU

AMD K6  K6II   K6II+  K6III  K6III+    全系我都有,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E:
前几天无意中修好了一套845的主板,小白不会修,两个一模一样的主板,对照的用万用表测。

现像为上电后主板指示灯亮一下,就不亮了,一直以为那短路。。查呀查,找呀找。

大家知道到最后是什么原因吗

20针的电源插,我无意中用力插一下,主板灯亮了,保持姿势。。开机。点亮了。。。

后来才发现是20针的电源插,主板这边虚焊了。。统一加焊,故障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无意中修好了一套845的主板,小白不会修,两个一模一样的主板,对照的用万用表测。

现像为上电后 ...

网友F:
586不止20年了吧,我应该是2001年才有自己的第一台电脑,C466+694主板+128M。20多年前用得上586的家庭非富即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586不止20年了吧,我应该是2001年才有自己的第一台电脑,C466+694主板+128M。20多年前用得上586的家庭非富 ...

当时花了家里12000元,终身难忘呀!关键还不是一次性把它配好地,我记得好像是三次。

网友G:
可以放博物馆收藏

网友H:
哈哈,这板子太老了,我们90后这批的维修员、爱好者应该真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放博物馆收藏

我要给他恢复生命再战斗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这板子太老了,我们90后这批的维修员、爱好者应该真不太清楚

我要给他恢复生命再战斗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