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50显卡维修问题,小白请教

楼主(2021-07-26):
我的七彩虹1050被我手贱搞坏了,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清理机箱的时候,看到显卡背面的有腐蚀的现象(显卡没有问题的),于是就把散热片也拆下看看里面是不是也有腐蚀了(结果没有腐蚀),然后我就装上,结果不小心把螺丝孔旁边的一个三极管给碰碎了(这个是我后面才发现的),后面我清完机箱灰,装上显卡,开机后进界面过一会就黑屏了,重新关机再开机也是没一会就黑屏,然后一顿找问题,最后才发现是显卡的问题。
(我是做手机主板维修的)于是我就随便找了个一样大小的三极管装上去,之后再装上主板开机就不亮机了,拆掉那个三极管也还是一样的不亮机。
因为不会修,然后后面就上b站看了别人修显卡怎么测量供电电压和pcie的阻值,因为不知道电压位置,只知道测量了核心供电有0.8v,显存供电有1.4v左右上下浮动,pcie的阻值正常,32个电容核心那头的阻值也正常。然后我测量到显存那边的阻值只有0.025v,阻值偏低,但是还是有1.4v的电压。
目前就只知道弄了这些地方,就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果然是隔行如隔山,我才发现修手机主板的那套修不了电脑。
有没有大神路过指教指教一下思路,有偿也行,或许我帮你修手机主板也ok,拜谢 #显存#  #显卡维修#

网友:
手机怎么删贴啊,发多了,app没有显示出来,以为没有成功,发重复发多 了,不好意思

网友A:
碰碎的不一定是三极管,看样子可能是双二极管,你可以拆两个二极管并着接上去试试

网友:
原本没有那个三极管也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碰碎的不一定是三极管,看样子可能是双二极管,你可以拆两个二极管并着接上去试试

大哥,那个三极管碎了后,没有影响亮机的

网友:
又学到了 坏了不影响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碰碎的不一定是三极管,看样子可能是双二极管,你可以拆两个二极管并着接上去试试

我测量显存供电那里是0.025低阻值,问了b站的维修师傅说是短路状态,可能核心也挂掉了

网友:
测量到显存那边的阻值只有0.025v?这是几个意思?

网友C:
不行就拆掉GPU或者全部显存颗粒看看具体是GPU短路还是哪些显存坏了!当然GPU和显存也有可能同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量显存供电那里是0.025低阻值,问了b站的维修师傅说是短路状态,可能核心也挂掉了

你这值太低太低了!起码也得30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测量显存供电那里是0.025低阻值,问了b站的维修师傅说是短路状态,可能核心也挂掉了

你只是清灰,按道理碎了那只三极管不至于烧显存供电吧。

你把显存供电的MOS管拆装时焊好没,有没有把周边的小电阻吹飞了?

你把显存供电MOS全拆下来再打值看还短不短,如果还短那真的就废了。。。。

网友D:
看pcb板上字线是Q……,推测是常见的N沟道三极管做开关管,会不会楼主弄了个外观一样的双二极管或其它管子,把PEXVDD供电弄没了。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是清灰,按道理碎了那只三极管不至于烧显存供电吧。

你把显存供电的MOS管拆装时焊好没,有没有把周边的小电阻吹飞了?

你把显存供电MOS全拆下来再打值看还短不短,如果还短那真的就废了。。。。

我是装了个不明的三极管上去才导致不亮机坏掉的,前明三极管坏掉没有影响亮机,只是会一会黑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pcb板上字线是Q……,推测是常见的N沟道三极管做开关管,会不会楼主弄了个外观一样的双二极管或其它管子,把PEXVDD供电弄没了。猜测仅供参考。

现在可能是显存供电低阻值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拆掉GPU或者全部显存颗粒看看具体是GPU短路还是哪些显存坏了!当然GPU和显存也有可能同时坏!

我用1v烧显存低阻值那路,核心发热,但不会烫,只是温热

网友:
核心死几率大

网友:
手贱的后果,老婆骂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可能是显存供电低阻值短路了

按月夜大师的方法先看看,我贴的那个图换错了有可能12V串入电源管理的EN开启电路,烧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月夜大师的方法先看看,我贴的那个图换错了有可能12V串入电源管理的EN开启电路,烧坏芯片。

核心烧坏了?凉了

网友D:
按流程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流程一步一步查吧。

查个鬼哦,我就是不会修,核心坏了可能性太大了

网友E:
显存那边的阻值只有0.025v,肯定短路。不过坏卡也可以买2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存那边的阻值只有0.025v,肯定短路。不过坏卡也可以买200+

是不是核心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搬会坏GPU和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那个三极管碎了后,没有影响亮机的

把卡寄给月夜,让他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是清灰,按道理碎了那只三极管不至于烧显存供电吧。

你把显存供电的MOS管拆装时焊好没,有没有把周边的小电阻吹飞了?

你把显存供电MOS全拆下来再打值看还短不短,如果还短那真的就废了。。。。

还能修吗?

网友:
核心要是没坏可以修,显存短路可以更换,核心要是短路了就。。。。。。

网友F:
对于这种直通核心的供电,应该用欧姆档去测量,你打的是二极管档,所以像短路,还有就是这个位置不要去烧,伤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对于这种直通核心的供电,应该用欧姆档去测量,你打的是二极管档,所以像短路,还有就是这个位置不要去烧,伤卡

这个位置是显存供电。欧姆档20-30 欧

网友:
亮机后会黑屏,应该带电测量显卡各个电压,哪个不在修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位置是显存供电。欧姆档20-30 欧

欧姆档有50欧

网友:
起码不用担心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碎的不一定是三极管,看样子可能是双二极管,你可以拆两个二极管并着接上去试试

这个不装没影响

网友:
这个卡显存供电25是正常的,不建议盲目听信大神的,大神也有经验不足的时候

网友:
已经修好啦,拿外面去修的,花了我150块钱

网友:
删贴啦,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