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50ti显卡pwm控制芯片型号

楼主(2021-07-26):
铭瑄gtx1050ti 变形金刚4g显卡,pwm电源控制芯片烧了。 丝印模糊可以看到4E 4C ,手头没有同型号的,这个可以用哪个型号代换或知道这个芯片具体型号。万分感谢。

网友A:
已解决 rt8813可以代换。

网友:
买个换上试一下

网友:
买个原型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 rt8813可以代换。

那不是代换,原型号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