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21-07-26):
这个电阻的阻值,有没有算错~~

网友:
0.47欧,不会错!

网友:
0.47欧,没错................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终于找到方法啦~~~三位是金的就是几点几欧的电阻,第三位是银的就是零点几欧的电阻,这时候可以按四位的读。我也很少见这样的电阻。正想找机会验证一下呢。

网友:
第四环呢? 不是金色吗

网友:
待机芯片都是用的这个电阻,我直接1欧的给换了

网友:
这样的电阻到底从哪边往哪边数?具体说一下,分享一下,谢谢楼主以及高手分享。

网友:
第三环是银色

网友: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金-1 银-2

网友:
三环不是银色吗

网友:
123环代表阻值,4环精度,5环是干嘛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