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9B 内存芯片工作条件

楼主(2021-07-26):
(1)VDD:RT8209的主供电电压输入是由系统主供电单元的+5VALWP转换为+5VALW
而来,其中没有经过任何受控电路,由主板中的节点直接把+5VALWP转换为+5VALW。
(2)VDDP:芯片内部激放电路供电输入,同样由+5VALWP转换为+5VALW而来。
(3)EN/DEM:1.5V的控制信号,由EC芯片KB930QFAO的95脚输出名为SYSON的
信号提供给RT8209的1脚,作为开启1.5V的条件。
(4)B+:公共点提供的电压,给PQ501上管D极提供电能。
3.内存供电单元的工作原理
如图所示,首先B+的电压提供给PQ501上管的D极,当系统主供电单元正常后,
+5VAIWP电压提供给RT8209的4脚VDD,给芯片提供主供电输入,同时+5VALWP也会提
供给RT8209的10脚VDDP,作为芯片内部的激放电路供电输入。当以上条件满足后芯片处
于待命状态。简单地说,芯片得到开关控制信号后在芯片本身良好的情况下,随时发出脉冲
调制信号去控制上、下管轮流导通与截止,产生1.5V电压提供给内存。
RT8209的控制信号EN/DEM是在按下开机键以后,EC向南桥请求上电允许后,EC第95脚第一
时间发出的SYSON信号,开启RT8209产生内存的供电电压。也就是说,内存供电是在开
机后第一组产生电压的供电单元。
RT8209正常工作后产生1.5V电压,通过反馈电路反馈给3脚,让芯片识别到产生的电
流值大小;同时经过电阻PR5010、PR509分压后反馈给芯片5脚,让芯片检查产生的电压值
大小,以便控制脉冲宽度来调整负载所需要的电压大小。如果检查到电压输出过高,则通过
反馈电路来调节内部的PWM脉宽,从而控制MOS管产生的电压:如果不能瞬间完成此动作,
则芯片立即保护,停止工作。
检查步骤;检测芯片4、10脚有无5v供电输入
检查+ 5VALWI电压是否产生,输入相连电路是否开路
检测PQ501的D极是否有19V电压
检查PJ501节点处是否断开,相连电路是否开路
测量芯片1脚有无 SYSON开启信号输入
根据上电时序查看上电步骤,是否由电压未满足导致的。电阻PR501损坏会导致没有控制信号
测量PQ501、PQ502控制及有无脉冲波形
首先确定MOS管良好,其次测量MOS管控制极与芯片之间有无断线
测量电感有无输出相应的电压
检测反馈电路是否正常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芯片有无输出PG信号
芯片损坏,或者PG短路
此部分电路一切正常3)RT8209没有主供电输入故障排除方法:从图中已经了解到RT209的主供电电压VDD直接来自+5VALW
而+5VALW来自于系统主供电电源产生的+5 VALWP,,它经过主板中的节点后转换成名为
+5VALW的5V电压。从理论上讲只要主电单元供电部分正常就会产生+5VALW电压,而
在实际主板中可能在+5VALW到RT8209的脚VDD电路中采用电阻或者熔断器等元器件,
这点需要注意排查。如果没有采用电阻或熔断器,那么就是RT8209的4脚VDD与+5VALW
之间断线、开路了。解决此故障可以直接从5VALW飞线连接到RT8209的4脚VDD
同样,RT8209的10脚VDDP电路供电也来自于+5VALW,排除该引脚供电问题和4脚
VDD方法一致。
4)RT8209没有控制信号输入
故障排除方法:RT8209的1脚EN/DEM制信号来自于EC芯片的95脚,其中供电给
RT8209的1脚电路中经过了电阻PR501。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量静态下RT8209的1脚
控制信号EN/DEM的对地阻值,排除短路开路现象。如测量到短路,可以用风枪拆掉供电
芯片RT8209或者取下电阻PR501。判断导致短路的故障点,若取下RT8209后测量PCB的1
脚不短路,则说明RT8209本身损坏;若取RT8209后依旧短路,则说明在EC到RT8209
之间的线路短路或者EC的95脚发出的SSON信号去往的负载短路导致RT8209的1脚出
现假短路现象。解决此故障可以通过PDF图找到EC芯片95脚去往的负载,逐个拆除排除
故障。如测量到开路,则重点检查电阻PR51本身的电阻值是否正常,如测量到电阻PR501
的阻值无穷大或者偏大可以更换此电阻解决故障。
若在以上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RT8209的1依旧无控制信号,则主要检查EC的工作
条件是否满足,或者EC芯片本身是否损坏。

网友:
牛逼啊.这个可以啊  看的懂啊

网友:
真的太赞了,刚刚适合

网友:
这么全面的介绍,太感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