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H求助大佬,掉电,重启不开机等故障

楼主(2021-07-26):
  触发秒掉电。io型号:IT8728F,技嘉B85通病,12V,5V电压检测电路容易出问题,VIN2,VIN3,IO的126.127脚,分别有两个分压电阻,5V分压正常有2V,但是12V的有3V,电阻拆下测量又是正常的,拆下12V两个分压电阻,把126.127脚连在一起,可以触发,但是3秒后还是掉电,诊断卡00.15.3B.4F 反复掉电重启几次后关机。刷了官方BIOS,网友的BIOS,偶尔可以亮机,大多数情况还是掉电。
第二天早上来,大部分情况可以正常启动,但是偶尔还是会跑到4f或者后面两个代码掉电重启几次后关机。再开几次又能点亮。进了系统可以正常使用,点重启会显示正在重启,但是会关机不启动。直接按重启键就掉电,不启动,再按开关才可以启动。 小白刚开始学修主板,没经验,求助大佬,接下来应该怎么修啊?

网友:
各位前辈求指导!

网友:
换主板了,不稳定的东西不好修啊

网友:
确实还是换主板比较好

网友:
有什么好修的浪费时间,买一块才多少钱

网友A:
IO的124、125脚吧,是不是你搞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的124、125脚吧,是不是你搞错了

电路图上确实是126-127脚,已经找了对应阻值的电阻还原回去了。目前的情况是,基本每次开机都能开起来了,但是进了系统点重启,却不会启动,要重新按开关才能开起来。 按重启键也是一样,就直接复位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上确实是126-127脚,已经找了对应阻值的电阻还原回去了。目前的情况是,基本每次开机都能开起来了 ...

噢噢噢,是那种长方形的IO,那就是了

网友:
建议你把那些开启供电的三极管都拆了来试试,什么桥供电啊,cpu供电啊之类的,有就拆,没有就不理

网友:
特别是这一堆

网友:
跑到4f掉电重启?我有块华擎z77也是跑到4f.重启。偶尔能亮机,亮机也是几秒就重启。。怀疑cpu供电有问题。。楼主解决了后说一下。。。

网友C:
跑4F是BIOS问题哦,再重新刷BIOS,记住2个BIOS芯片都要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4F是BIOS问题哦,再重新刷BIOS,记住2个BIOS芯片都要刷。

是的,可能是bios的问题,后来重刷了几遍,把12v分压电阻重新上回去了。后来基本每次都能开机进系统了。现在是点系统里重启的话,关机后就启动不了。直接按重启键,也是启动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跑4F是BIOS问题哦,再重新刷BIOS,记住2个BIOS芯片都要刷。

技嘉的没必要刷2个吧?我一般有2个的,都拆一个,用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的没必要刷2个吧?我一般有2个的,都拆一个,用一个就可以了

拆掉b bios?

网友:
没有问题不用拆啊,我的意思是技嘉的双BIOS,只有一个是起作用的,当MBIOS丢失程序时,从BBIOS哪来读取过来,一般丢失的几率很小,除非电压不当

网友:
我也出现过一次!大概率在cpu那里!

网友:
量一下是不是cpu供电有问题,修过一块儿华硕的,类似更换了供电mos管。

网友:
讲的很详细,

网友E:
好了没有?我的主板和你一样案例,用你的方法,我的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了没有?我的主板和你一样案例,用你的方法,我的可以正常使用了
还没有,故障依旧,开机有时候还是会掉一次电,再重开又能启动,因为这块板南桥是被人动过的,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这种板子我都卖河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