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max触摸信号小板怎么吹下来?

楼主(2021-07-26):
网上买了个信号板,带中框的,怎么完美拆下来,我感觉那不是低温锡,有点难吹,第一次吹,吹着吹着功放掉下来了,有没有老哥指导下?
window

网友:
高温度大风速 快速拆下

网友:
背面没原件,直接上恒温加热台。

网友:
380 120风旋转吹 ,感觉有油出来就撬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