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80进水检测不到电池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1-07-26):
进水位置在电池接口,客户要的急修好忘记拍照了。先看看图纸上这个位置吧,

电池接口1-2脚是电池正极,3-4-5是电池检测脚,6空脚,7-8是电池负极。来的时候1-2脚12v左右,4脚3v左右。3-5脚没电压,正常应该也在3v左右。对照图纸和点位发现是断线了,点位是pdf文件

就是这个电池接口3脚到电阻pr15这里断线了,导致检测不到电池,单独用电池或者电源又可以开机。最后飞线解决问题。这里正常情况下单独用电源,电池接口3-4-5脚都有3v左右电压的,这是在能正常充电的情况下拔掉电池测的。其他机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反正这台机就是这样,给大家检测的时候提供点数据吧。

网友:
感谢提供思路

网友(2021-12-19):
感谢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