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BM5918

楼主(2021-07-26):
2082097[/atta
ch]

网友(2022-01-15):
解BIOS密码,我的集显 刷了试试

网友:
我的10代U  可惜

网友(2022-04-22):
这个应该不是原厂的 我这刚好有一个开机0.3掉电的 刷了之后开机0.017没电流跳变 刷回原机的还是原来的现象 最后发现是5V后极短路 拆除声卡芯片后成功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