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M490一颗电容坏了整个电脑

楼主(2021-07-26):
今天收到一个联想M490笔记本电脑,比较早的一台笔记本了,主板型号LA48 MB 11264 - 1M,开机无反应,插电源不亮灯不充电,怀疑主板短路保护。拆出主板,裸板上电大短路,测量所有MOS管均没有击穿,怀疑电容短路。

于是采用烧机大法,取个公共点电容,20V电容位置加一个2.5V电压,负极直接焊在主板的铜皮上。

结果发现背面的PC4306冒烟发烫。找到短路电容。

随便在一块主板上取一个大小差不多的公共点电容更换,测量没有短路,简单装机无法开机,充电电流正常,怀疑短路后BIOS文件丢失,准备刷BIOS。刷完BIOS后一次点亮正常。附上此板BIOS文件。
联想B490 BIOS 版号;LA48 MB

网友:
熏得松香?

网友:
这个造型   牛

网友:
一般情况下遇到电容短路修好后都正常 很少出现BIOS程序同时坏的

网友:
做工有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
我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
好方法 红外测温也可以

网友:
不错不错,发财电容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bios为什么会坏

网友:
有防水胶皮就容易导致电容变质,还要大力感谢胶皮、海绵导致的短路我们才有生意

网友:
我愿称之为黄金电容

网友A:
还是喜欢这种老机器大短路 新机器遇见大短路已经没有激情了,动不动就是cpu坏  显卡坏一点没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喜欢这种老机器大短路 新机器遇见大短路已经没有激情了,动不动就是cpu坏  显卡坏一点没有意思

就是的,老机子可以搞电容,新的不是桥就是u

网友:
还好这种电容容易短路,也是维修中常见的问题

网友:
经典操作,佩服

网友:
白色的是熏的松香?貌似修手机喜欢这样干

网友:
最捡钱 故障之一

网友:
楼主的帖子写很认真。思路清晰

网友:
还能一起坏吗

网友:
新机器大短 有时候不好修了 不是桥就是U 还有显卡 上管击穿的遇到好多

网友:
联想的BIOS容易坏,

网友:
现在的机器就没有什么好修的了,坏了就得换台新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