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Q7000电源芯片

楼主(2021-07-26):
大家好,有谁知道HKC Q7000的驱动板上面 有一个电源转换芯片型号,我的机器没有电压输出
芯片

网友:
买不到驱动板,在线等,急急

网友:
起码上个图圈下芯片嘛,一点诚意都没有

网友:
供电方面的问题可以改模块啊,没有芯片换时经常这样干

网友:
不好意思忘记配图了,刚刚补了

网友:
你图片拍清楚点呀,。。

网友:
改模块吧,或者用万能板子

网友:
有没有芯片型号 这啥也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