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M3215U 软路由主板 图纸和参考图纸

楼主(2021-07-26):
window

网友:
这种几乎无解的。。。。

网友:
图纸基本没用!啥问题嘛?

网友:
那到手的时候,纽扣电池没电。后跑线发现CPU的RTCVCC供电脚短路了,拆CPU恢复正常。订来CPU换上,发现不触发,32.768时钟都没出来,以为CPU没焊好,又加焊一边
,还是不触发,后来发现是晶振两脚间的电阻变成了几百K 。改回来后可以正常触发,但还是不显,电流跑到0.7就不动。BIOS和内存smbus都是有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