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U2417U显示奇怪故障请示大神帮助

楼主(2021-07-26):
DELL U2417U显示奇怪故障请示大神帮助
朋友一台DELL显示器。一直使用正常前两天突然出现大概4秒闪烁一次,正常和故障之前闪烁!检查发现边板上面的SM4047有一个29V的电压输出,因为全网找不到相关资料猜测是升压芯片,这个电压在正常是是29V,故障是27V,而且输入电压5V全拉低到4.7V左右。怀疑周边元件或是芯片损坏,检查周边元件问题,只有更换SM4047芯片。今天芯片到了更换上,电压不变动了,但是故障依旧。没办法在网上买了一张驱动板。本想应该能解决了,结果安装好还是同样的问题(最后一张图)。请大神帮助谢谢!

网友A:
这不是屏的问题吗,还修啥

网友:
屏幕坏了吧

网友B:
大概率是屏问题,别扔钱了。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屏问题,别扔钱了。

谢谢,换了主板以后我也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屏的问题吗,还修啥

谢谢,换了主板以后我也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幕问题。。。。。

网友:
谢谢,换了主板以后我也确定是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