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S1风扇转不显示

楼主(2021-07-26):
开始IO的105脚PSON到电源绿线断线(这个主板的通病)造成触发没有反应,已经补线OK,现在短接开机针风扇转显示器不显示画面。cpu是G3260带核显的
测量开机排针电压3.37V
南桥待机3.35V
IO IT8620E PANSWH#GP43短接开机针有3.4V到0V的跳变
PWRON#GP44 3.34V(不管触发和待机都是这个电压)
SUSC#GP53  3.41V(不管触发和待机都是这个电压)
PSON#    短接开机针有5.09V到0V的降压
测量cpu旁电感有1.73V
内存旁电感1.5V
确认电源是好的,折腾好久了,目前没有头绪,请教下会不会是Io或者其它地方不好

网友A:
你这个测量点都不够啊,最关键的复位,时钟,都没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测量点都不够啊,最关键的复位,时钟,都没量

我是新手,不是太明白是南桥晶振嘛?

网友:
我告诉你:内存擦擦就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不是太明白是南桥晶振嘛?

额。。。。新手的话,那你可以先把这个主板放一边了,先按步骤学教程吧,按你现在这个级别还没法继续诊断这个主板下面的故障

网友:
CPU 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可以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C:
接个蜂鸣器,把内存拔掉听听报错不,这种情况大部分的橡皮擦擦擦内存条、刷个BIOS就能好

网友:
查各项信号  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不是太明白是南桥晶振嘛?

直接测A13 A14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个蜂鸣器,把内存拔掉听听报错不,这种情况大部分的橡皮擦擦擦内存条、刷个BIOS就能好

接了,直接不响,换了好几个

网友D:
南桥待机3.35V?这个电压就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待机3.35V?这个电压就离谱?

难道桥挂了,尝试了刷bios,结果烧录器读取下载不了bios

网友:
放个电就好了 223

网友:
是指bios嘛,电池拿下来已经放过电了

网友(2021-09-09):
已经解决,是bios芯片坏了,重新更换芯片,一次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