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85-D3V-A-1.0 不触发,PSON 不能拉低。。。

楼主(2021-07-26):
114脚 -RSMRST有3.3V
104脚-PWRBTSW 有3.3V-0-3.3V 跳变
106脚N_-S4_S5 一直0V
101脚O_PWRBTSW 有3.3V-0-3.3V 跳变
105脚 PSON 一直为5V没有跟绿线断线,但就是不拉低。

测量过cmos 跳线旁边的电压,接下来不知道干嘛了,无从下手。

网友A:
发了133个主题帖的高级技术员了。不应该啊

IO的100脚N_-SLP_S3与106脚N_-S4_S5要先有高电平,才会拉低-PSON

N_-SRTCRST也必须测量,你只测量了N_-RTCRST还有32.768K晶振是否起振
还可以短接CMOS放下电试试

网友:
上电前检查信号N_PCH_DPWROK看是否有足够的电压NRN17

网友:
内容好详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了133个主题帖的高级技术员了。不应该啊

IO的100脚N_-SLP_S3与106脚N_-S4_S5要先有高电平,才会拉低-P ...

不错。分析的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分析的挺好~

都是提问贴 ,修笔记本的多,台机的少~~~

网友:
跟我的一个H81故障谁一样一样的,已经从料板上换过一个IO,估计换的IO还是有问题的。个人感觉还是IO本身的问题。被高温吹下来,又被高温搞上去,本身料板的IO都是好多年的了

网友:
我大胆猜测,可能是南桥有问题,或者南桥的某个电压没有。

网友:
所有待机条件查过去。不行就只剩桥了

网友:
南桥供电 时钟是否启振 各路电压最后换io

网友C:
104脚开机针到io的信号触发开机针看看有没有3.3到0的跳变,101脚是io开启桥的电压应该和104脚一样,106脚是桥反馈过来的有个3.3的电压,这些都好了,105脚会拉低绿线电压

网友:
试加焊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4脚开机针到io的信号触发开机针看看有没有3.3到0的跳变,101脚是io开启桥的电压应该和104脚一样,106脚是 ...

不一定的。

网友D:
我现在的七彩虹主板也是的!pson不能被拉低!强制短接绿线,cpu电没有启动!

网友:
查南桥有没有发出开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了133个主题帖的高级技术员了。不应该啊

IO的100脚N_-SLP_S3与106脚N_-S4_S5要先有高电平,才会拉低-P ...

IO 坏的话,SLP_S3高电平,依然不会拉低。而且IO跟VERM相连,也会影响CPU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的七彩虹主板也是的!pson不能被拉低!强制短接绿线,cpu电没有启动!

IO跟VERM相连,影响CPU的供电

网友:
            桥 问题吧

网友:
刚刚手机有张技嘉b85m-d3h一开始也是pson拉不低,风扇装一下马上就停了,后来莫名其妙查到io的vin检测5v 12v的,发现5v分压出来的电压不对,应该是2v,但是变成了3v,我把该路电阻拆除,和旁边的12v检测电压接到一起,就可以了拉低绿线了,但是我测拆下来的电阻阻值正常,就把他们装回去了,结果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