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rtx2070 跑mats,这是什么问题,使用正常

楼主(2021-07-26):
跑压力,玩游戏都没问题,也不花屏,就是显存频率上不去,PCIE只跑到x2,BIOS监测应该x8

网友A:
x2 金手指双面总线都没问题的话,那就是核心问题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2 金手指双面总线都没问题的话,那就是核心问题了吧

可能核心问题吧,1.8v大短路过,修好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核心问题吧,1.8v大短路过,修好成这样

大短路后核心没死已经谢天谢地了,核心残废了,x2很正常,我还捡了个x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核心问题吧,1.8v大短路过,修好成这样

1、换过核心的卡,可能没焊好,测量对应的信号就知道
2、DFGG的接口的卡,清洁金手指,包括主板和显卡的,链接排线也可以对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