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开机大电流短路

楼主(2021-07-27):
开机短路!小白(一窍不通的那种),想学习…
瞎测试一晚上,发现好多电容两端测试滴滴响!这个电感两头也是滴滴响!旁边的两个8脚应该是mos管吧,123和5脚导通,电感拿掉,就好了!感觉往u:c2a这啥芯片短路,请大神教教我,自学很多年,啥都不懂!!!

网友:
确定你是做维修的?放弃吧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

网友:
这个是捡钱的活

网友:
这个电感是cpu供电的,要看mos管有没有被击穿。你这个是pga的cpu,把u拆下来还对地短路的话,只能是供电的问题了。不过电感里边就是磁体和铜线,电阻很小的,拿万用表直接测量两端肯定嘀嘀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