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M-K R1.02 不触发

楼主(2021-07-27):
华硕H310M-K R1.02主板不触发,刷了BIOS也不行,请教大神是哪里的问题
华硕

网友:
查待机条件!待机不满足肯定开不了啊

网友:
不触发的板子不应该是先查待机部分条件吗,先刷BIOS???顺序不对啊

网友:
你这个故障的问题描述别说大神能回答,估计工厂的人来了也没法直接告诉你答案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片华硕 H310M-K R2.0 REV1.01 主板故障,插电不能触发,待机5V严重发热估计有短路用烧机法烧出两个电容短路,更换10V10UF OK故障修复!!!!!

网友A(2021-09-23):
我的通电无显
hu695747325
修好没,我也是
详情

网友(2021-11-06):
正好需要你

网友:
一般来说,华硕不触发的,很多都是南桥待机条件未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通电无显
修好没,我也是

网友:
310板子十块不开机 九块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