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吗?

楼主(2021-07-27):
这个三条腿的丝印是1NFD  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芯片的呀,谢谢

网友A:
麻烦能具体说一下是什么样的二极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麻烦能具体说一下是什么样的二极管吗

废显卡的输出接口附近找找,拿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导电性相同就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显卡的输出接口附近找找,拿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导电性相同就可以代换

好的XIEXIE1

网友:
二极管吗。。。。。。。。。

网友:
叁腿二极管呗

网友C:
那不标着D202,D203嘛

网友:
万用表自己测一下就知道了,阻值一样的就是两个二极管的内部接法,有的是共阴极,有的是共阳极,有的是内部串联的,有的是只一只二极管,基本这几种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标着D202,D203嘛

不,是上面那一个小的三角芯片

网友A:
看来大家都搞错了,我说的是Q210那个小的三角芯片。丝印是1NF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大家都搞错了,我说的是Q210那个小的三角芯片。丝印是1NFD

mos或三极管,这种封装的少见,比SOT23要小。如果管子没坏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坏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问卖芯片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