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开机有8厘米宽的白条

楼主(2021-07-27):
联想显示器开机有8厘米宽的白条 ,开关几次又会正常,但使用不定时出现, ,驱动板电源板拆好的对换试过也不正常,各位老铁什么毛病

网友:
屏坏了。压屏去

网友:
可以退休了

网友:
不用查了,换新吧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掉了,没维修价值

网友:
估计是屏幕坏了

网友:
与玻璃驱动器连接良好或机械损坏。拆卸面板并进行目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