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5V待机芯片求助

楼主(2021-07-27):
联想启天M2300-B001一体机 5V待机偏低只有2.2V 3.3V待机正常 待机芯片看不清型号,谁能给推断一下
芯片

网友:
芯片看不到型号你看板号啊机器型号呢 你这个啥也不发就一个芯片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模糊的看不见

网友:
用酒精擦一下,然后放大镜斜着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就可以了
100%是Richtek的东西,它家的丝印
只需要前三位,也就是两个数字字母加等号
例如5S=(实际5S=的封装不匹配你的QFN20封装,我看上去像是5S=的丝印,但是太模糊了,无法分辨)

网友:
丝印的 前缀是ES 去TB看看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8216-1-1.html

网友:
看不清楚哦。。。。。。

网友:
你发的就看不清楚 谁能帮你 找图纸吧

网友:
实在是看不清

网友:
待机5V修好了 待机芯片参考RT6576 发现2脚10K电阻脱落,补好后3V 5V待机正常了,上电测试,其他电感电压,只有一个为1.0V 一个为1.8V 其余电感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