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1139MFP激光一体机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1-07-27):
        客户送修一台惠普LaserJet Pro M1139 MFP激光一体机,故障现象为不通电。
    上电试机,确实是这样,于是开始拆机,重点检查电源高一体板,发现300V大滤波电容后面的电阻R216有明显烧毁痕迹,万用表测量了一下开路,开关管、保险都正常,于是乎以为捡漏了,换上电阻(由于没有一样0.22欧的电阻,找了个0.47欧的电阻换上)插电“嘭”一声,电阻烧了,这次要细致一点,再次测量开关管、保险、稳压二极管三极管、启动电阻都正常呀!接着再换上电阻一插电马上就烧电阻,在论坛中搜索了一下有些只是更换电阻就好,还有一个是更换坏掉的开关管、电阻、还有Q202三极管好的,那就试一试吧,我就先换Q202三极管(用C945代换的)和R216电阻,C208电容(用152K/2KV代换)换上插电依旧“嘭”了一下,那就只有把再把Q201 K4005(用K2545代换)、光耦PC201与PC202(用817代换)也换掉,更换完毕后插电没有烧电阻了,也听见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于是上机接好所有排线插电,OK开机了,至此本机不通电故障解决,希望对遇到相通问题没有修好的同行可以试一试(之前遇到的惠普同类型机器都是换板修好的,没有深度研究此问题,应该是通病)。
      写得有点凌乱,望谅解!!!

网友A:
大神级别维修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级别维修厉害

没有,没有,被我猜中了,运气比较好而已。单独测量开关管、三极管、光耦的阻值都是正常的,应该是属于性能不良导致的烧电阻。

网友:
电源维修修多了就很容易查出问题。

网友(2022-03-01):
想起了以前 保险烧了 就直接换的时候了

网友(2022-04-23):
很详细的维修分解。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