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epro w7000显卡花屏

楼主(2021-07-27):
求助各位位大神,这种amd的卡,怎么跑显存测试?

网友A:
bja干一下芯片  不行就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bja干一下芯片  不行就放弃

兄弟,这样草率了,几十张这样的卡

网友B:
看看是哪个的马甲卡,然后去跑对应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哪个的马甲卡,然后去跑对应的就行了

215-0828073

网友:
这是7870/270 270x的马甲卡,往上还有W8000 9000对位7950 7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