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430U开机报Fan Error(风扇出错)维修

楼主(2021-07-27):
联想T430u笔记本板号AOLV3MB8F0 Rev:F,拿到手上开机果真报风扇错误,报错后就自动关机了。
拆掉后盖和键盘开机观察风扇转不起来,不是不转,而是转了就停好像有东西卡住一样,以为风扇坏了,拆出风扇可调电源5V测试风扇可以转说明风扇好的,担心风扇老化转速达不到要求换了一个风扇试机结果还是报风扇错误fanerror。排除了风扇故障剩下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拆出主板,然后装上散热和风扇,通电开机迅速测量风扇接口座CN1611.11v2脚地,31.55v43.3v。把风扇拔出来再次测量13.78v20v33.3v43.3v1脚是风扇供电脚,电压明显不对,正常为插上风扇3.1v左右,不插风扇3.9v1脚电压由U453脚提供,难道U45坏了?
这种主板开机EC47脚收到1FANSIG信号风扇转速,由风扇通电后发出的转速信号(CN163),如果转速达不到程序的设定要求就回开机就会报FAN Error,然后自动关机。主控EC连接CPU,显卡,主板的温度传感器,温度信号经过EC内部处理后由28脚发出控制风扇信号到U454脚来控制风扇,测量4脚有开启电压1.9v正常,测量12脚电压5v正常,
仔细观察U45芯片表面靠近3脚地方有点凸起,应该是芯片里面炸了,果断订芯片,这个板用的是LR18115G的控制芯片,我订的是G990的。。。。。。。。。。等待。。。。。。芯片回到马上换上,换好装好散热风扇开机,风扇马上转起来,心里高兴不得了,
把主板装好试机不在报FAN ERROR,此机修复。

网友A:
厉害,一般风扇error,我只会换风扇或加油。修主板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一般风扇error,我只会换风扇或加油。修主板的还是第一次见

谢谢~修那么久,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是主板问题引起报错

网友B(2022-05-22):
学习一回,以前给风扇加机油,不能加的换风扇。

网友C(2022-07-02):
ZGs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回,以前给风扇加机油,不能加的换风扇。

看情况来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ZGs受教了

互相学习,互助互利,哈哈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