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只有一个usb能用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1-07-27):
ga-h81m-ds2  四个usb口, 只有一个usb能用 (带网卡口的 最上端usb能用)求维修思路

电压正常,对地阻值正常,请问是不是 桥的问题了? 求维修思路

网友A:
6脚的钳位二极管全拆了

网友(2021-10-22):
引用 网友A:
6脚的钳位二极管全拆了

有用么?我把桥右侧的两个电容短接了,也没用.

网友:
接口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