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个关于BIOS分离的问题

楼主(2021-07-27):
根据下图大佬中提供的教程,在按alt+G向下跳转7FFFF0时,出现了第二张图片的报错,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希望知道个中细节的大佬能抽空指点一二,在下不胜感激

我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
有几点与教程中不一样
1.我分离的是联想Z580的BIOS。在第一步按下5AA5F0后,教程中确定的起始块在左边,而我的在中间

教程中选择000001D0那一行设置为起始块,但我这个在中间,第一次尝试时,索性不去管他,直接在5A哪里设置成起始块,第二次尝试时,就换成5A上一行的81

2.教程中提供的uniextract分享链接失效了,我只好去网上找了一下,但没找到一样的,找到了下图这个版本的,但用其无法解压z580的BIOS程序文件,只好采用另外一种方法:安装报错,然后通过路径找文件的办法,找到5FCN95WW.cap,也不知道有没有错

3.操作过程中使用的是在官网下载的最新版的winhex,虽然无法保存,但我都到不了保存的那一步啊,其他功能应该与其他版本没差别吧

网友:
这是我找出来的BIOS文件。大佬们帮忙看看是不是找错了

5FCN95WW.cap

网友:
这是我下载的BIOS程序

5fcn95ww_private 64bit.exe

网友:
使用的是win10操作系统

网友:
联想我发的视频免费看  自己找我贴  没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