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H触发报警维修

楼主(2021-07-27):
技嘉B85M-D3H触发报警维修 ,送过来发现客户内存条插反,但也没插到位,仔细检测内存槽没有发现烧毁的迹像,网上有没BIOS重新对换,刷机,试了下对换,没有效果,有没IT8892如果出问题,图上是直接去掉,去掉没有影响,这个是PCI转PCIE控制管理芯片,有没是U5爱出问题,看了这个板没有装U5…………网上找了很多,没有可以的,还是老老实实测电压和电阻,一般报内存故障,除了BIOS程序出问题外,多数还是信号检测的问题,就在内存槽附近测量,无意中测到一个0欧的电阻 ,开路了,一拖锡过去,开机亮屏了!

网友:
还是仔细 出问题  不断学习中

网友:
这个电阻是给SPD供电的

网友:
SPD 供电  绝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