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报警声,什么鬼

楼主(2021-07-27):
检测卡已经跑到ff了

网友:
这不就是报内存

网友:
内存是这么报警的吗,

网友A:
内存和显卡之间。。。。。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和显卡之间。。。。。尴尬了

显卡不存在吧,cpu带集显还插有独显。

网友:
换内存再试?
感觉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B:
只知道是报警声,像卡住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知道是报警声,像卡住了一样。

我也知道是报警,内存显卡没问题,主板上各电压测完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
bios先搞一下呗

网友:
Bios已经刷过几个版本了,芯片也换过

网友C:
内存spd过了,但颗粒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spd过了,但颗粒坏了

已经证实内存是好的,主板的问题。就是没找到是哪里

网友:
看看内存,颗粒问题

网友D:
我遇到过,修好了,想不起来是哪里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修好了,想不起来是哪里问题了。

头疼  这个有五张主板没修好,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