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看出mos管是p还是n 有没有什么方法 不用测量的

楼主(2021-07-27):
如何快速看出mos管是p还是n  有没有什么方法 不用测量的

网友:
把mos管型號都背熟了,就能快速看出,不用測量

网友:
把N  P管的所有型号都记住!

网友:
有些可以看标的丝印  比如7408   7420  7416偶数肯定是N  7409  7405奇数的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