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60M D2VX SI能触发不显示

楼主(2021-07-27):
B360M D2VX SI能触,但接独显不显示

1、测量所有供电都正常。
2、PCI_E复位正常,时钟没有波形,测量声卡芯片时钟正常。原因是独显槽未插独显,所以时钟不出。

3、接键盘,数字键指示灯亮,但关闭后,不能再次亮,有时有感觉像是死机。
4、加焊桥,问题依旧如初。
5、刷BIOS,问题解决。

网友:
我一般先干BIOS

网友:
刷了BIOS不行就不好搞了

网友:
现在台机的板子条件大概测下,不行就刷下BIOS

网友:
有复位,所有供电正常当然先刷BIOS

网友:
关键是USB键盘数字键指示灯有亮,还可以关闭,但再次按下,不能再次亮,以为是桥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就好,我也是先刷BIOS再做桥。先易后难吧。

网友:
这是应该是网吧用的板吧,厂家把集显屏蔽了

网友:
一旦出现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我第一时间都是先刷个BIOS在修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先刷bios

网友:
独显能亮个人感觉第一时间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