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W 12V输出电源 跪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1-07-27):
拆机发现保险短路300V电容爆 更换保险和大电容后 正常开机 但是输出不够只有10.8V
各位大神 帮帮忙出个维修思路  我插上主板能开机 但是显卡供电明显不足 显示屏一会黑屏一会亮

网友:
更换一个好的电源 显示就正常了  这个电源正常应该是输出12.3V

网友:
跪求 思路啊

网友:
查反馈电路,只能帮到你这里。很重要的话不急可以邮过来我找时间处理一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附近的电阻好好查一下,之前航嘉的发现可调电阻坏的挺多的,编制了

网友:
10.8v接近电源芯片保护了吧,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8脚ps232什么的。从光耦周边查电压反馈,应该不难。

网友:
还有一点看你是不是忽略了,就是大电容爆了以后的电解液有没有污染取样电路,造成漏电,导致电压低!

网友:
矿机电源来的吧是的话换掉pfc芯片看看吧有可能这个东西坏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