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七彩虹网驰1050TI 显示不稳定故障

楼主(2021-07-27):
七彩虹网驰1050TI 4G,客户反映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能亮,能亮的时候怎么用都正常,不亮时候怎么开关机都不亮,其实最怕就是碰到这种问题,时正常时不正常,要检查时候就正常,用的时候就不正常,耗很多时间检测。没办法,希望拆下来检查时不正常查出端倪吧,显卡拆下来后换主板测试,用我的主板也不显示,赶紧测各个电压,发现除了12V转5V,3V,1.8V都有电压,其它电压都没有,打开巡维论坛看看有没有同志也碰到这种故障,发现真有一个类似我的一样,会不会是通病呢?打开强大的鑫智造参考图,按照他的故障点,果真故障差不多一样,也是不出PEX_VDD电压,导致后面电压都没有,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1.05V左右,照他的方法一路测试,基本一样故障锁定在Q602,Q603,Q508,Q23这堆场管和三极管上面,然后马上按照他的方法,把Q603拆了,果真能亮了,当时真是高兴太早了,亮了后测试各种3D甜甜圈都没问题,开心的装机后竟然又不亮了,不是吧,测电压还是老问题PEX_VDD电压又不出来了,没办法,只能再拆下来检查哪里还用问题,经过检查锁定在PS_NV3V3_EN这个信号上面,只有0.93V,正常应该是3V啊,这个信号是由PS_1V8_PG转换过来的,也就是由U502芯片发出,但是这个板没有装这个芯片,因为只有参考图,又跑不到哪里发出这个信号,估计是由核芯内部发出的,是什么拉低这个信号呢?不管了,直接把Q23拆了,短接!经过几小时的测试和摆弄都问题,交差吧。

网友A:
哪里能找到显卡的图纸

网友:
上次也遇到张铭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能找到显卡的图纸

鑫智造软件里有的哟!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免费使用体验!优惠更多!

网友B:
楼主 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块 时好时坏的 不知道 咋办  求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块 时好时坏的 不知道 咋办  求教 谢谢

我的这么久没见顾客来反应,估计是没问题了

网友:
这里的检流电路用不上双二极管,猜也猜的到啊,

网友(2021-10-05):
电脑资料给大家使用

网友:
分析的真好如果图纸也分享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请问大家有谁知道U504是什么型号的ic吗?谢谢

网友:
是不是核心脱焊了

网友(2021-11-15):
通病来的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片这个故障 拿来可以开机  多测试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问题是我这个卡 什么都正常 都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