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3VD通病上电1.6A不显示

楼主(2021-07-27):
接到此机器上电1.6A不显示,三板斧一顿猛搞,故障还是一样,废话少说  直接干U

网友A:
牛叉!我就怕这个机机的键盘,没搞好

网友:
又出来喷水了

网友B:
现在维修真是一言不合就干U

网友C:
重植的还是换的。 买的那家U 。靠谱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植的还是换的。 买的那家U 。靠谱不

都是料板上拆的U  宝上卖的U不干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维修真是一言不合就干U

坏的多

网友:
也不加个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叉!我就怕这个机机的键盘,没搞好

键盘不能用也是通病

网友D:
现在U的问题,是很常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U的问题,是很常见了。

是的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u坏。。。。。

网友:
一言不合就干U

网友E:
手上刚好有一台。不1.5不显示的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上刚好有一台。不1.5不显示的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故障呢。。。

可以换个U试试看

网友:
还需要测试什么地方 大概能确定是U坏了

网友:
CPU  一般是没办法了才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