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个管子是干什么

楼主(2021-07-27):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的,上面写着8201-H 1553 028,不知道能用什么代换
  主板故障是不触发,2,3,4脚测的有11.几V,但没测到有电压出来。我量了IO SUS5V-ON#有3.3V,但SUS-3V的只有0.4不正常。麻烦哪位大虾说下这个能用什么代换的,我换着试一下

网友:
不是那个的问题,听师傅说那是个双MOS管,在废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去,依旧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