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510一个电容引起不出待机3V

楼主(2021-07-27):
这机子有点新
老板来店里直接扔了几台机子给我
问我3天之内能否修完。不然你走了就没人修了???
拆开发现都是联想TINK的型号还是不统一
先修比较新的机器,T510机器
待机电流0.001不触发
主板型号 08273-3

没待机,先打阻值待机电感正常?待机芯片TPS51222线性22 、 29阻值正常
上电测试待机电压
3V待机0?5V待机正常,.纳尼?难道要触发才能出来不成
又去看开关开关又没发现任何不对,表笔来触发一样没反应,看来3V待机绝对有问题,找师傅要图纸,不给我,软磨泡硬的终于传来了,甚至也给了点位图跟BIOS还是师傅好

打开图纸看3V待机线路,测量R672正常?一边3.3一边0V?电阻问题?先换掉电阻找了个40K的换上去还是一样,换回去,把下面电容扣掉又是一样,草·干脆上面电阻一并换了。重新换回40K电阻上去上电看待机电流显示0.023这特么总正常了吧,接上开关触发跑马了,草电阻电容都坏了
修好直接被老板拿走了,来不及拍照之拍了个主板型号!!
BIOS绝对百分百好的,开机只等2秒左右亮机。驱动全部能打上,我已经测试过

Lenovo T510 MX25L6445E QM57.BIN

8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Lenovo_T510_KENDO-1 DIS.pdf

1.15 MB, 阅读权限: 24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电路图

thinkpad t510 t510i w510.pdf

12.2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拆解过程图

网友:
都是高手呀,还好有图纸

网友: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A:
LZ修机技术牛写帖子技术更牛!9个问号一个句号就搞定了。

网友:
THINK的电路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修机技术牛写帖子技术更牛!9个问号一个句号就搞定了。

没文化不会表达只能一笔带过是不 哈哈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有图纸基本上   基本功过得去都能修出来

网友:
T510比较新?都老乌龟了

网友:
修的不错,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这可以先测对地和阻值

网友:
感觉图纸比点位略有胜算,就是慢一点。

网友:
小电容,大麻烦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B:
    这只是个上拉的电压,还有个电阻怎么会引起不出待机的3v呢?就算电容短路了也不会出现没待机电压,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个上拉的电压,还有个电阻怎么会引起不出待机的3v呢?就算电容短路了也不会出现没待机电压,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12脚芯片连开启了

网友:
学习了,图子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