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77-ITX不启动维修

楼主(2021-07-27):
如题,电脑不能正常启动,按下电源键后,风扇转一下,马上停止,之后无任何反应。
拆开之后,看到有一个类似电容的零件,烧穿,请看图。
问题:1,此烧穿元件,无标识任何型号(尺寸约为mm,长4.3,宽3.2,高1.5),主板上有PL5标识,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2,烧穿元件的左上方,两个电容,用万用表二极档测试,是短路状态,怀疑上边的电源管理电路RT8120B损坏。

请有维修过的师傅,给个维修建议,感谢!!!

网友:
应该是电感

网友:
找图纸啊,有了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A:
PL5是供电电感呢,这个后端应该是短路了。黄色印片电容短路,更更换后再量还有没有其它的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5是供电电感呢,这个后端应该是短路了。黄色印片电容短路,更更换后再量还有没有其它的短路。

感谢,准备按您的思路,试一下。主要是手头暂时没有这个电感,先去买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5是供电电感呢,这个后端应该是短路了。黄色印片电容短路,更更换后再量还有没有其它的短路。

拆掉电容之后,放大镜观察,上边的MOS管有烧灼痕迹。另外电感型号未知,也不太好购买。

网友:
这种电感随便找块坏板就有

网友:
老板 这是电感啊,估计过大电流损坏了。不光查前级,后级的负载也要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5是供电电感呢,这个后端应该是短路了。黄色印片电容短路,更更换后再量还有没有其它的短路。

贴片电感找差不多的就行。只是MOS管要用万用表量才能确定好与坏。多测量吧

网友:
一点基础都没有  问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是电感,烧了说明后级有短路了,不能随意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