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联想S41-35 有人改过集显吗?

楼主(2021-07-27):
求助,联想S41-35 有人改过集显吗? 我把独显拆了,断了显存的供电,用集显开机一样无显示。应该怎么改集显这款笔记本,CPU 编号是AM7410JBY44JB,查了一下是AMD APU A8-7410,谢谢!

网友:
主板板号呢?
看图纸啊

网友A:
忘记上传图纸了,补上

联想S41-75 14235-1图纸.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上传图纸了,补上

有图纸自己不会看电路在哪切断?更改集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上传图纸了,补上

改集显的电路暂时还不会看啊

网友:
改集显的电路暂时还不会看啊

网友:
AMD的没改过集显,我估计改不了。

网友:
能开机看下是不是带集显的,有些主板集显不启用的。联想部分机型可以在BIOS里面关闭独显

网友:
有独显不用用集显?双显卡的不用改吧,我记得可以进系统禁用独显

网友:
估计多要改电路

网友:
把显卡芯片拆掉可能有惊喜

网友:
没改过,也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
图纸中搜索UMA

网友:
Intel的改过,AMD的够呛

网友:
大家记住,在pwm电路中,严禁拆掉芯片上电,否则的话上管的G极Vin会直接到后级,烧毁负载,切记!

网友:
看主板设计应该改不了吧

网友:
进来学习的,看看那个大佬改过。

网友:
用得着改供电,直接取掉显卡的晶振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