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B75M-D3V(REV.1.1)

楼主(2021-07-27):
板子触发1秒后掉电

板子各项供电正常 ,不出CPU电压,
经查原理图

25、26脚有5V电压输入
9脚为高有开启信号

18脚,拆除CPU去掉DQ56后,CPU能出核心1.7V电压

现在没了维修思路,难道是CPU座子有问题?

请各位大大帮忙分析分析! 谢谢!

网友:
去掉这个管子能出电压,说明PWM部分是正常的,应该考虑外围电路和芯片本身

网友:
B85主板吧!!!B75  1.7V电压??吓死人了。

网友:
老哥你的U烧了

网友:
U没事,换到别的板上正常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有SVID。才没有正确的电压出来

网友:
还是CPU没有发出SVID,查一下桥1.8V到CPU里的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