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版gtx780升级780ti

楼主(2021-07-27):
在某黄鱼上淘了一张公版的gtx780,本来是抱着核心显存全挂的心态买了一张,因为刚好手里有个780的核心,到手之后测量显存短路核心也是短路的,还是被修过的显存供电电杆被吹的黑不溜秋的,拿到之后上bga把核心干下来测量发下显存不短路了,说明就是核心短路导致显存一起短路的,换上我那个核心之后通电发下花屏,测量显存发下b0c1报错,显存是三星的颗粒,换了两颗显存还是原故障,淘宝定了5颗回来,第一次换上之后还是报错,怀疑是我的这个核心有问题又到淘宝定了一颗780ti的核心,刷完BIOS,到货之后干上去发下报错更多了,只有退货从新购买了一颗,从新购买一颗到了之后发下还是 b0c1报错,我开始怀疑我买到坏的显存了,于是从新又干了两颗上去,现在跑测试也能通过了不过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打不上驱动,打驱动的软件不认显卡,BIOS刷了2个公版的BIOS都不行,哪位大神告诉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是要改配置电阻还是应该怎么办呢?感谢!

网友:
稍后补图哪位大佬来给出出主意吧

网友A: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网友B:
你有没有测量显存到核心的走线有没有板层断线?我也有一样780TI,给我干了几次BGA后PCB板层断线报废了,一开始有几组PCI-E通道不通,以为BGA温度不够,吹了几次一样,最后取下核心量才知道PCB内部已经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测量显存到核心的走线有没有板层断线?我也有一样780TI,给我干了几次BGA后PCB板层断线报废了,一开始有几组PCI-E通道不通,以为BGA温度不够,吹了几次一样,最后取下核心量才知道PCB内部已经断线

现在已经测试好了,就是打不上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测量显存到核心的走线有没有板层断线?我也有一样780TI,给我干了几次BGA后PCB板层断线报废了,一开始有几组PCI-E通道不通,以为BGA温度不够,吹了几次一样,最后取下核心量才知道PCB内部已经断线

现在核心到显存已经是好的了,只是因为换了780ti 的核心打不上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核心到显存已经是好的了,只是因为换了780ti 的核心打不上驱动

那你应该把卡板的牌子和相片发上来,看看坛友有没有相同的卡。我手上的坏卡是华硕,如果一样的话可以帮你看看差别

网友C:
B0 C1顽固报错,你打了显存数据线阻值了吗?这样很可能是板层过孔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0 C1顽固报错,你打了显存数据线阻值了吗?这样很可能是板层过孔出了问题。

报错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卡刷780ti的BIOS就找不到驱动,刷780就能找到驱动并且正常运行,这个卡现在上面是780ti的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应该把卡板的牌子和相片发上来,看看坛友有没有相同的卡。我手上的坏卡是华硕,如果一样的话可以帮你看看差别

是公版的卡,也可以是evga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报错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卡刷780ti的BIOS就找不到驱动,刷780就能找到驱动并且正常运行,这个卡 ...

刷公版780TI的BIOS!

GTX780TI公版.ro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刷公版780TI的BIOS!

刷了,2个都刷了,没用,打驱动一样的找不到驱动

网友:
780跟780ti的识别id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2个都刷了,没用,打驱动一样的找不到驱动

换WIN7 64系统试试。公版BIOS不会找不到驱动的

网友D:
GK110-425和GK110-300配置电阻应该不一样,如果手头有780TI的图纸就按图纸上的改一改配置电阻。
没有就试一试,网上找的设备ID代码10DE-100A(或1008)和10DE-1004,猜测没试验过:
STRAP2原位值ID-0X1004是0100为25K PD,即25K电阻接地;
ID-0X100A可能是1010是15K PU,即把原来的25K接地电阻取下,换15K电阻接3.3V;
ID-0X1008可能是1000即5K PU,即把原来的25K接地电阻取下,换5K电阻接3.3V;
还应该注意显存颗粒的频率能不能上到1752MHZ。
NVIDIA_DEV.1004.068B.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780"
NVIDIA_DEV.1005.068B.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TITAN"
NVIDIA_DEV.1007.068B.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780 "
NVIDIA_DEV.1008.068B.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780 Ti"
NVIDIA_DEV.100A.068B.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780 Ti "看网上就用780的驱动也有所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D:

GK110-425和GK110-300配置电阻应该不一样,如果手头有780TI的图纸就按图纸上的改一改配置电阻。
没有就试一试,网上找的设备ID代码10DE-100A(或1008)和10DE-1004,猜测没试验过:
STRAP2原位值ID-0X1004是0100为25K PD,即25K电阻接地;
ID-0X100A可能是1010是15K PU,即把原来的25K接地电阻取下,换15K电阻接3.3V;
ID-0X1008可能是1000即5K PU,即把原来的25K接地电阻取下,换5K电阻接3.3V;
还应该注意显存颗粒的频率能不能上到1752MHZ。
NVIDIA_DEV.1004.068B.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780"
NVIDIA_DEV.1005.068B.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TITAN"
NVIDIA_DEV.1007.068B.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780 "
NVIDIA_DEV.1008.068B.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780 Ti"
NVIDIA_DEV.100A.068B.1028 = "NVIDIA GeForce GTX 780 Ti "看网上就用780的驱动也有所提升。

啊,这有点高深,不懂

网友:
这成本 值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GK110-425和GK110-300配置电阻应该不一样,如果手头有780TI的图纸就按图纸上的改一改配置电阻。
没有就试 ...

正解,我倒忘了这个了,好象7系除了显存配置电阻,确实还保留核心ID配置电阻的,如果核心和PCB配置不正确确实也打不上驱动。

附上gtx780相关电路图部分供楼主参考,780TI的图纸和PCB对应的电阻位置我没有相关资料,根据楼上大神的说法,把R817这个电阻拆掉试试。

网友:
还好又不需要付别人维修费就是自己卡的费用加成本费用,还有的小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手动打一下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