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P,台风天进水烧了个洞

楼主(2021-07-28):
这两天上海刮台风,客户冒着大雨来修电脑,告诉我说主板屏线部分进水烧了,说急用,希望晚上就能修好,

拆开电脑迎面而来就是一股糊味,拆出主板发现屏线处明显烧糊的痕迹
量了一遍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感觉应该没事,就上了个电,没接电池上来就2A多的大电流
虽说是2A多,但还是有跳变的,肯定是接口处的问题了,屏线虽说烧断两个脚但是感觉无大碍,修修补补应该还能用

旋风360度直接把座子干了下来,显微镜下发现座子底下两个洞,没办法,开挖
先是把两个洞扩了一下,里面都碳化了,上电还是大电流,
没办法,继续挖,感觉两个洞是相连的,就把两个洞中间的都挖了才不短,
(补完绿油忘了拍照,哎哎哎,我秀的一批的飞线,,,,,)

上绿油补了一下,然后飞线把屏数据线全都刮开飞线补好,又上绿油,风枪把座子干回去

手头没有相同的座子,只能死马活马医,看了一下图纸12,13脚烧没了,但是13脚是接地的,12脚是个5V,
找了半天不知道哪里来的,原件都没标注,但是图纸上画着可以用35V接O欧电阻代替,
客户急用,没办法定座子,突然灵光一闪,处理干净座子后,把12 13脚挖了个沟渠,穿了根线过去当触点
同时主板上13脚的触点被我扣了,两个脚当一个脚,这样也就不会跟旁边的连一起

热熔胶固定,量完座子脚对地值和是否连脚
上电~~~~~卧槽,,,亮了,,,本来还想卖个屏的,MMP,亏了亏了

(修了三个小时就四百块,心里略微有点不平衡,屏数据线太细了,用的修手机的云丝,没显微镜真干不来)

网友:
外科手术式维修,LZ是川渝人氏吗,MMP

网友:
原座子还干回去了。厉害。 这个接口应该很多主板上都有。

网友:
像这种着急要的,可以收加急费啊

网友A:
加急的才400块 太少了 这么高配置的 还加急 必须600打底

网友:
前两接一个进水的,1.05v芯片烧啦,公共电压没有,换芯片后待机芯片发烫,不出3V,5V,最后确定桥有问题!

网友:
同款机器 感同身受

网友:
牛逼 刮骨疗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急的才400块 太少了 这么高配置的 还加急 必须600打底

你们那行情那么好吗?上次遇到个换桥换屏线的报500块,被客户骂了几天。。。。前天有个y7000适配器报功率错误的,想换ec看一下,没图纸有一定的风险,给客户报了个三百元,客户马上拿回去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这个机器 一个小时修好450 客户很开心 客户觉得收费低了 售后要换主板 主板三左右

网友:
进水机维修,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
查清楚后 报价 不修就带回去。不还价

网友:
有图纸的话好修一些。。。。。。。。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见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
细心出细活。有放大镜方便些

网友:
感觉屏线供电烧 大多数机器都没问题 我这边有个机器 烧得冒烟了 但还能开机 电容直接烧爆掉了 公共点不短

网友:
外科手术式维修

网友:
跟我今天这个Y7000很像啊。。屏接口屏线都扫烧糊了 主板3V短路 南桥挂了 不知道CPU挂没挂  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