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图纸中SG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1-07-28):
位置图里也没有这个sg开头的零件

网友A:
保险电阻,和保险丝F差不多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险电阻,和保险丝F差不多的作用

谢谢大神回答,但是位置图里为什么找不到这些个sg开头的原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回答,但是位置图里为什么找不到这些个sg开头的原件呢?

铜皮

网友:
引用 网友C:
SG指 跳线点 直连点 大部分厂家采用铜皮直连,部分厂家采用,主板上找到一坨锡的那种,拖开可以看到中间是分离的,通过上面的锡连接,这种就是了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一条线直连,中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一条线直连,可作保險丝,或跳线,维修時可切断,做檢查短路用途。

网友:
SG是SVCC供电的接地端

网友D:
short ground 短接点,连锡方式的多见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华为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short ground 短接点,连锡方式的多见

谢谢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