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58XT-RDT坏块太多 是不是能救

楼主(2021-07-28):
2258XT主控。大SPFG29-6AL  ,排列是正4片反4片共8片

.

现在跑RDT有8000多。好像都连续的地址,,如果忽略总块数,一共有11590个读取错误,RDT可以跑完。
这样的问题是所有颗粒都坏了。还是坏了某一个颗粒造成所有读取错误????能救么?

网友A:
都失败了,还説跑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失败了,还説跑完。。

我知道。。。

网友A:
换固件或者把级别调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固件或者把级别调低

固件是2258ISP.bin这个文件的版本吗???还是开卡软件的版本不同这个文件就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件是2258ISP.bin这个文件的版本吗???还是开卡软件的版本不同这个文件就不同?

你可以单个 FLASH 来跑 一个一个对比  没可能全是X  或者换固件来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