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8跑码e8

楼主(2021-07-28):
    主板是x58a-gd65 跑码卡e8应该是内存不过 查电路图找到2个8脚芯片很可疑(见图)
 芯片的2脚是通过不同的电压选择不同的i2c地址,左边那个很好理解3.9k和1.3k两个分压电阻得到0.75*vcc5=3.75 实际测量是3.8
    右边那个就看不懂了 电路图上的说明是上拉电阻开路下拉电阻10k 得到0.25*vcc5, 看了下主板上R474这个位置确实是空焊点 而实测2脚电压是0.05
    求大佬讲解一下右边这个0.25 Vcc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