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7 240跑鲁大师黑屏死机。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1-07-28):
蓝宝石R7 240各大供电都正常,驱动也能打。打完驱动进到系统分辨率一切都正常,但是一旦跑鲁大师显卡测试就除了5V之外,各项供电都没了。。
风扇呜呜的发疯的转。

请教下该怎么检查?

网友A:
查供电自身保护还是核心保护断电 对症下药

网友:
摸摸是不是供电IC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供电自身保护还是核心保护断电 对症下药

显卡还有这种像主板的保护啊?一般在哪里测试?

网友:
还没有解决。。求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