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分享一个神发现。DELL 15-5557清COME能开机

楼主(2021-07-28):
今天研究了一天。关于一台DELL 15-5557笔记本。版号D051P。这个板子有点奇葩问题。今天算是跟他好好搞清楚了。必须要步骤一步一步来。才能解决。开机200MA重启。这个问题。当然帖子我也是写给自己保存。步骤太繁琐。我怕以后自己遇到又忘记了。。。。我的机器问题。开始是按开关没反应。用电源看110-200MA左右跳动。屏幕不亮。我把内置电池和COMS电池拔掉。在开。风扇狂转一次。大概10多秒。亮机了。以为好了。换了新的CMOS电池。装机后。又打不开了。故障依旧。于是论坛下了一个BIOS。1.1.0的版本。中途用自己的DD3/1333的内存。不管2G和4G都是风扇狂转不止。不亮机。用1600的就风扇转个15秒左右掉电。重启反复2次。第三次就亮屏了。亮屏后出现BIOS界面。 3个选择。继续==设置BIOS===诊断,选第一个卡死。第二个重启能进系统。进系统关机故障依旧。又打不开了。于是打DELL售后电话。根据客服维修人员的指示诊断主板。外设硬件没有问题。说是主板问题。叫我自己出钱去维修站维修。真是坑。。。不死心。自己在官网用快速服务代码下了一个BIOS。是EXE文件。百度了一大堆如何分离。没有成功。。。。。。后来想起来能进系统直接进系统刷。于是插好COMS电池。内置电池。一次性开机进到系统界面。刷EXE文件BIOS。机器自动重启。一路更新后进到系统后。我关机在开。问题解决了。没有再出现打不开的问题。总结这个机器。就是要所有东西准备好。插好以后。进系统刷在官方下的BIOS。让他一次效验过,就OK。我中途没有插COMS电池。只插了内置电池。进系统刷了官方BIOS后。发现问题解决了。然后在关机插COMS电池。在开机。不行。又出现BIOS设置界面。进系统关机后。又定电流200MA左右没反应。我又重新刷1.1.0的BIOS。插好2个电池。风扇转3次开机。进系统刷官方BIOS。问题才解决。 官方BIOS是20年的1.9.0版本

网友:
奇怪的问题

网友:
具体是不是BIOS问题呢  。?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晕。测试一天都正常。第二天用是同样问题了。真是折腾。放弃了。各位别走弯路了。ε=(′ο`*)))唉

网友:
好像需要经常清coms才能开机的 可能和桥有关啊

网友:
我的机器一样的问题存在,只要取掉COMS电池就能开机亮机,插上就0.2左右掉电

网友(2023-07-05):
很明显,BIOS在升级的时候,不会检测CMOS电压的,更不会因为CMOS电压不一样,而产生不同的BIOS代码。
南桥在关机后,不能再次触发,必须断开CMOS(其实是给南桥RTC电路复位)才能触发,是因为南桥内部的RTC电路工作不良,比如RTCVCC供电不足,32K晶振回路有漏电、腐蚀,南桥焊盘有虚焊、腐蚀,等等。甚至还有南桥和IO之间的连接不顺畅导致的。

总是是硬件的问题,跟BIOS没有多大关系。 如果BIOS能影响触发,只有一种可能: IO的运行需要读取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