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110m-t全固态版v21不上电维修

楼主(2021-07-28):
今天拿到一块七彩虹h110主板不上电。网上没有找到点位图图纸,只能乱修一通了!先给io板面清洗一遍!再加助焊膏加焊一下!开机键有3.3v电压,开机还是没反应!没办法开始测电压!待机3.3v 5v 桥1v都有电压,然后测量cpu 12v 供电5v和3v都没有短路!测量usb的2和3角都没短路!晶振都有电压0.34 0.38还有一个0.53 0.44应该都正常。然后尝试短接绿线强制开机!cpu没有出供电,没有正常点亮!绿线电压为0正常!实在没办法在把bios从网上下了一个刷了一下!尝试开机还是没反应。看来只能找找这个主板io图纸看看了!nct5567d-b论坛里有,可是我权限不够,没法下!郁闷中~!然后一通乱找总算找到了一样的io主板,然后测量电压28角o_pwrbt有电压3.05v应该正常,29角pwrbt 电压3.3v也应该正常,31角pson_r电压5.02v也应该正常,48角bat有3v电压。然后我就不知道测量哪里了!郁闷死!短接开关的时候slp_s3没一点反应!有点怀疑io坏了!不管在一通乱搓,我短路开关的时候38角o_pwrok没反应,感觉有点不对!查看点位连接一个电阻。这样一搓居然开机了!直接加助焊膏加焊一下!好了!这修的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我新手!大家指导下我!不能上电应该怎么查电路!我都是乱修的!学修主板我都是自学的!也没多少电路知识!

七彩虹h110全固态v21同样的io芯片

网友:
楼主写的真是详细,前面明白后面稀里糊涂就修好了,旁观的也是稀里糊涂

网友:
就是那个我被搓到的电阻加焊一下好了!

网友:
附件是什么东西?

网友:
同类io芯片的点位图